IPSM 还是有些问题,求助!!!

楼主:
我的PSM设置如下:
UINT8 PLAT_DefineArrayParameters(PSM_OEMInfoPtr oem_info_ptr)
{
    static const PSM_OEMInfo oem_info = {
        /* Physical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00000000,
        /* PhysicalWriteStartAddress     */   (VOID_PTR)0x00000000,
        /* PhysicalBurst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00000000,
        /* Virtual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A0000000,
        /* VirtualWriteStartAddress      */   (VOID_PTR)0xA0000000,
        /* VirtualBurst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A0000000,
        /* MaximumArrayLength            */   0x03F00000,
        /* MaximumRegistrySize           */   0x00080000,
        /* ManagedAreaStart              */   0x01F00000,
        /* ManagedAreaLength             */   0x02000000,

        /* ReadBusWidth                  */   16,
        /* WriteBusWidth                 */   16,

        /* BurstReadBusWidth             */   16
    };

    /* Copy the local OEMInfo structure out to the caller's structure */
    *oem_info_ptr = oem_info;

    /* enable/disable polling for interrupts */
    Interrupts_Polling_Write = FALSE;
    Interrupts_Polling_Erase = TRUE;

    /* enable/disable HWRWW */
    Multiple_Partitions = FALSE;

    /* no polling for interrupts if HWRWW is enable */
    if (Multiple_Partitions)
    {
        Interrupts_Polling_Write = FALSE;
        Interrupts_Polling_Erase = FALSE;
    }
    RETAILMSG(1, (TEXT("eboot+ PSM + CONFIG113!\r\n")));
    /* All done; return with no errors */
    return(FALSE);
}

问题1:这个设置在有些板子上可以下载成功,并成功启动CE,但是有些板子不行(电路板都是同一批生产的)
问题2:本来FLASH大小是400_0000,但是每次设置MaximumArrayLength肯定不能下载成功,提示PSM 初始化失败
      后来发现设置成大于3F00000也不能成功,对照前面我问的NK不能大于32M,大了就下不进去,现在感觉
      这片FLASH分成两半,每半都不能大于32M,
问题3:MaximumArrayLength设置成3F00000也不是每个板子都可以成功启动CE
      发现如果启动不了,就需要把MaximumArrayLength和ManagedAreaLength变小,变小后总有一个NK适合这个板子
问题4:    /* ReadBusWidth                  */   16,
        /* WriteBusWidth                 */   16,

        /* BurstReadBusWidth             */   16
      以前我设置的都是32,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是16位还是32位
       感觉是16位
       我的是一片P33的64MB  NorFlash
      这个是怎么看是16位还是32位的??
谢谢各位!!!

网友:
IPSM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问题5:有个怪现象就是RETAILMSG(1, (TEXT("eboot+ PSM + CONFIG113!\r\n"))); 这个打印信息
       启动的时候打印了两次
       Sp=ffffc7cc
PSMFSD:DLL Process Attach
eboot+ PSM + CONFIG113!
eboot+ PSM + CONFIG113!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正常启动
如果是一次,那么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问题4:    /* ReadBusWidth                  */  16,
        /* WriteBusWidth                */  16,

        /* BurstReadBusWidth            */  16
      以前我设置的都是32,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是16位还是32位

看数据线是多少根的?
有的是用两片16位的并联,用做32位的,要看接法的

网友:
那我应该设置成16
FLASH的数据线是16位的
SDRAM的数据线是32位的

/* BurstReadBusWidth  */  16

我看大多数PSM中都是设置0
而IPSM资料中并没有说这个是什么

另外,我的注册表信息:
; ****** BEGIN Registry values for integration method of IPSM ***************
IF BSP_PSM_DATAVOL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
  "Dll"="fsdmgr.dll"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PSM]
  "Dll"="PSMFSD.dll"
  "Paging"=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shDrv]
  "FolderName"="FLH_DISK"

IF BSP_PSM_HIVE_REGISTRY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PSM]
  "MountFlags"=dword:2
  "Flags"=dword:1000
ENDIF BSP_PSM_HIVE_REGISTRY
ENDIF BSP_PSM_DATAVOL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
  "Dll"="fsdmgr.dll"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PSM]
  "Dll"="PSMFSD.dll"
  "Paging"=dword:1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2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shDrv]
  "FolderName"="FLH_DISK"
  "Flags"=dword:1000
; END HIVE BOOT SECTION
; ****** END Registry values for integration method of IPSM ***************

我对照了几个WINCE5下的注册表信息,并没有发现区别

网友:
应该是16位,可再查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