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通过wince智能手机usb连接显示器
jasonkiller
jasonkiller

网友A(2009-10-16):
通过wince智能手机usb连接显示器
现有一个项目,需要在手机外接显示器,估计在10寸-15寸都可以,想问是否有现成的产品。
如果没有,开发开品是否有可行性
wince
开发
可行性
显示器
智能手机
WindowCE

网友B:
用USB连接显示器,这个没有现成的标准,也没有现成的产品,需要你自己设计;复杂度不低,你的手机作为一个USB Host设备,你需要设计一个USB Slave设备来连接显示器,其实这中间USB仅仅是作为一个数据通道而已。还要注意带宽问题,如果你的显示器分辨率很高,例如800×600,那么USB full speed还不够,还需要用USB2.0的USB high speed。

网友C:
LZ要写一个LCD驱动,不过这个LCD驱动的数据来源是USB接口

网友D:
开发是可以开发的,是否有现成的产品就不清楚了

网友E:
ms的ddi设计上是这支持外接显示设备,就是所谓的主显示器和副显示器
帮助文档中有所提及,没有实现过,貌似有大致的说明,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F:
手机外接显示器,貌似只能用USB了。USB2.0理论480bps即60MB/S,实际测量来看,如果是手机,估计最高也就2MB/S左右。而且是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了。
如果是800×600的分辨率,16bit的像素。刷新一个画面至少要用掉0.5s的时间。这样看上去应该会很慢哦。当然如果把图像进行压缩,比如用JPG格式,还能省掉不少时间。
这样算下来,似乎可行。不过更新速度可能是个很大问题。放电影肯定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