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F问题,c#开发的,Shared Memory问题

楼主:
各位,最近在6410的开发板上测试下shared memory,语言是c#,wince6.0,.net compact framework3.5,
测试下来发现内存在不停的变小,大概从36M下降到20多M【比较有规律的,每次少64k】,测试了几次,一次时间大概1个晚上,第二天发现wince的界面冻结了,触摸屏也不能用,但系统并没有死,因为写了个服务在里面做测试用的,通过tcp访问的,有回应。
又用c++重新写了个简单的,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
现在有点怀疑c#写的.net cf中有内存泄露,,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者用c#写的程序在wince运行有内存方面有泄露的问题。
demo程序是从codeproject上下载的,具体的文章找不到了,代码还有,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323688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是这个地址的,
http://www.cnblogs.com/procoder/archive/2010/03/25/windows-mobile-shared-memory.html
该博客也是非常推荐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呵呵。

网友:
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的啊,

网友:
用c++编写的程序,运行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该问题!
c#的程序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谢谢楼上的,已经加了,没有效果,
现在可能有2个问题:
1、内存泄露
2、在哪个地方读写的时候阻塞了,
表象是:触摸屏还是可以用的,但表现的很慢,可能是wince系统本身变慢了,

网友:
加System.GC.Collec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