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卡启动NK.bin

楼主:
小弟遇到难题,请教各位前辈!分都用完了,还请各位前辈帮帮我。
问题:在eboot启动后,添加从SD(fat or fat32)卡直接启动NK的工作。目前进展,nk.nb0已经可以读到ram,ce也已经起来了。
目前需要使nk.bin也可以这样放到SD卡里面启动。不知道nk.bin写入ram的时候怎么解析,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参照ms的eboot代码就可以了,直接搬过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LCOMMON下blcommon.c
根据这个文件来解析

我想请问下,我现在能够从SD卡里更新NK.BIN并且启动CE,但是如果把NK.BIN烧写到flash里,微软有提供代码吗?

seasss68gg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试试~

网友:
我目前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困扰了一个多星期了,我目前的想法是先更新NK.BIN然后上电后加载NK.BIN,但是现在我也不会加载NK.bin,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啊~~

网友A: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LCOMMON下blcommon.c
根据这个文件来解析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s3c还是pxa 我到实现了nk.bin但是nb0 没试过

网友:
谢谢大家~看了2楼的资料确实有帮助。成功必定结贴给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烧写NB0文件到SD卡,不就么。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s3c还是pxa 我到实现了nk.bin但是nb0 没试过

用的TI的OMAP系列的,SD卡更新bin我是实现了,我是直接把bin写到nand的,这样的话,启动的时候就多了一个解压过程,启动时间长了,我现在想在从SD卡解压出bin后把nb0写到Flash里,但是这个环节总是出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kacyquan 的回复:
小弟遇到难题,请教各位前辈!分都用完了,还请各位前辈帮帮我。
问题:在eboot启动后,添加从SD(fat or fat32)卡直接启动NK的工作。目前进展,nk.nb0已经可以读到ram,ce也已经起来了。
目前需要使nk.bin也可以这样放到SD卡里面启动。不知道nk.bin写入ram的时候怎么解析,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大家了~!

楼主能不能告诉怎样让板子从sd卡启动的,我听说顺序拷入mlo,ebootsd和nk即可,但是我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