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编写的WCE Application程序中为何不能LoadLibrary

楼主:
我用evc写了一个WCE Application程序,在WinMain函数中调用LoadLibrary函数动态加载一个DLL,debug的时候LoadLibrary返回NULL,被调用的DLL存在,而且输出API都正常,因为在WCE MFC AppWizard程序中被成功调用。
不知道LoadLibrary在WCE Application中的使用是否有啥讲究。

网友:
是否跟平台有关.

网友:
实在不行,把这个dll加到你的工程文件夹中试试

网友:
可能是路径指定错误

网友: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release版感觉OK, debug版感觉稍有问题.

release版会忽略一些错误(不知这样说合不合适), debug版不会.

网友:
L""
多半是路径没有加L

网友:
DLL 存在么?

网友:
感觉2楼正解,是你的路径问题。

网友:
6楼有理,这个问题很容易忽视。
LZ把代码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
是否使用静态库模式?

网友: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
        // TODO: Place code here.
        HWND hwnd;
        if (hwnd = FindWindow(NULL, L"eCMSNK"))
        {
                SetFocus(hwnd);
                return (TRUE);
        }

        g_hInstance = hInstance;        //Save instance handle in global

        InitCommonControls();

        HINSTANCE        hInstance = LoadLibrary( _T("\\USER\\ECMS\\RUN\\eCMSAlarmServer.dll") );
        if ( hInstance==NULL )
                return FALSE;

        hwnd = CreateDialog( g_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DD_DIALOG_ECMSNK), NULL, MainDlgProc );
        if ( hwnd==NULL )
                return 1;

        while ( !g_bStop )
        {
                Sleep(100);
        }

        return 0;
}

贴出代码如上所示,LoadLibrary返回NULL,但是这个DLL和exe存放在同一个目录下。

我如果在evc工程的Project->Setting中将这个DLL的.LIB文件加进来,就可以正常LoadLibrary了。
很奇怪,因为正常情况下,LoadLibrary是不需要.LIB文件的,为什么这里需要引用了.LIB文件才能正常LoadLibrary?

网友:
你直接用LoadLibrary( _T("eCMSAlarmServer.dll") );这个试试,不要指定路径,系统默认会在当前目录和windows目录查找

网友:
在wince中还有一个API是:
HMODULE LoadLibraryEx(
  LPCTSTR lpLibFileName,
  HANDLE hFile,
  DWORD dwFlags
);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一个静态库,而不是DLL

网友:
wince没有相对路径的概念,LZ可以使用绝对路径试试:
HINSTANCE hInstance = LoadLibrary( _T("NandFlash\\USER\\ECMS\\RUN\\eCMSAlarmServer.dll") );

或者使用GetModuleFileName API来计算出当前应用程序的路径,然后wcscat(path,eCMSAlarmServer.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