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池状态加到wince状态栏里

楼主:
如何把电池状态加到wince状态栏里,最好是在驱动里做,应用程序也可以说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托盘程序就行了吧。
不能在驱动里直接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2 楼 aaa_tnt 的回复:自己写个托盘程序就行了吧。不能在驱动里直接改吗?

可以,直接调用API

网友:
是否需要改explorer的源代码呢?

网友A:
自己写个托盘程序就行了吧。

网友B:
如何调用?调用哪个API?有资料参考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调用?调用哪个API?有资料参考下吗

去google吧,和VC下的基本一样

网友:
LZ看看Shell_NotifyIcon吧,MSDN上有个直接例子。

网友:
是文字吗?不知道TextOut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5 楼 lth93 的回复:如何调用?调用哪个API?有资料参考下吗

去google吧,和VC下的基本一样

VC不怎么熟,能否说一下啊。在wince中是否有不同之处?

网友:
学习,学习,没搞过,要努力啦…

网友:
关键是TrayIcon编程

网友D:
做过这个,与楼上几位说的类似,托盘,点击显示电量

网友:
有个结构,电量变了,触发消息。响映消息,改变电量图标.

网友:
目前我的电池图标只有电量低于70%的时候才会显示,搜索了一下代码,在PUBLIC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过这个,与楼上几位说的类似,托盘,点击显示电量
你的是在驱动里做的还是应用里做的,简单介绍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