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7 GPIO 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0-04-29):
ARM7 GPIO 寄存器问题
刚学 arm7 里面的 GPIO 有两个 通用管脚
管脚的选择 I0SET0 IO1SET IOCLR0 IOPIN0 我看别人都写成这样 IO0SET IO1SET 而我在keil 里面运行时 会提示你没有这样的定义 我把它改成前面那种就好了
选择part0 还是part1 中的数字 到底 写在哪 ::?? 就是那个 0 和1 到底写在IO口后面 还是写在最后??
望各位友友 帮忙 解析下 谢谢
问题
通用
寄存器

网友A:
这些符号都是在某个头文件里面定义的.......它是怎么定义的,你就应当怎么写

网友B:
看头文件,这是宏定义,关键要寄存器地址要对

网友C:
直接在将其头文件包涵进来就可以了。
// lpc21xx系列
如果是lpc23系列,对应头文件是 LPC23xx.h

网友D:
请问 头文件 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E:
可以跳到那个定义的头文件的 得看看你工程里有没有那个头文件了

网友F:
一般通用的头文件,都在keil(MDK)的安装目录下,MDK3.24\ARM\INC 找对应的芯片厂,下面就有对应的系列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