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总线驱动能力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总线驱动能力 可以简单理解为 驱动电流的大小

网友:
74425 74HC425 74LS425 TTL 是四总线缓冲器/三态。用于总线负载较大(如8个TTL输入)时作缓冲用。

网友:
楼上的:“用于总线负载较大(如8个TTL输入)时作缓冲用。”是什么意思啊?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是不是说外接的电压较大不能直接接单片机,就是要接它?是吗?对还有TTL输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总线上要挂很多芯片的(这就是为什么叫BUS公共汽车),当挂很多芯片时会超过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一般可带8个TTL),这时就要用总线驱动器,总线挂的芯片数不多时可以不用。

网友:
提高总线驱动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