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u盘?FAT32?

楼主:
尊敬的斑竹及各位大牛们好,小弟一直关注次论坛!现在想问个问题?我的wince5.0系统现在可以识别u盘了,但是如果是FAT32格式的u盘识别时间要1分半钟(有时候可能还长),如果是FAt格式的u盘很快就识别了时间大概是10秒左右,我已经测试了n遍都是这样!请问下这是为什么呢?我改怎么做?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wince好像有U盘兼容性问题。。。不通U盘识别时间不太一样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吗?自己顶下!不然有沉了!

网友:
FAT和FAT32格式的是同一个U盘吗?
先确认下是否跟格式有关系

网友:
是同一个u盘,我先格式化成fat32在格式化成fat!

网友:
不懂,想知道

网友A:
wince5.0系统打补丁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帮顶.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对不同的U盘控制器的兼容性问题; 你换个U盘, 分别用FAT和FAT32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对不同的U盘控制器的兼容性问题; 你换个U盘, 分别用FAT和FAT32试试.

u盘换了,但是效果还是那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5.0系统打补丁试试

系统补丁已经是打的最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