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级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10-02):
RTL级仿真的问题
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到底什么是RTL级仿真。。。
貌似是在行为级仿真之后,布局布线后仿真之前的一种
行为级仿真可以理解为功能仿真(前仿真);布局布线后仿真可以理解为时序仿真(后仿真)
那么RTL级仿真是否在设计实现过程中被忽略了呢?
有的文章说,RTL级比行为级仿真多了“传输时延”,需要在输入语言中用after等加以体现,然后时序仿真再在RTL基础上多了“惯性时延”,我想知道,这个“传输时延”怎么加进程序里呢?难道是我说它时延多少就时延多少啊?每个地方的信号赋值都要加吗?都一样的时延吗?疑惑中。。。
布线
程序

网友A:
关注一下,我也不是特别明白

网友B:
RTL仿真就是前仿
是综合前的代码仿真
大部分的仿真都是RTL仿真
你看的书在误人子弟额
不要管什么after之类的东东,没意思的

网友C(2009-12-02):
一般,逻辑分为FPGA 和ASIC 两类。FPGA 一般完成功能仿真(前仿真)就好了,延时不延时的,一般不会去做,之间上板测试了。但是ASIC 就不同了,前仿真完成后,就要进入后仿真阶段。
后仿真分两个大的阶段:网表仿真,带时序的网表仿真。
网表仿真就是对综合或DFT 后的网表进行仿真,执行系统级用例,看看综合或插入DFT链,有没有影响到功能;
带时序的网表仿真,是在网表仿真的基础上,加上延时信息,这时候,不光有楼主说的“传输延时”,还有“器件延时”,延时由标准延时格式(SDF)文件定义;将SDF延时信息加载到网表上的操作称为“反标”,反标后,进行的系统级仿真就是带时序的网表仿真,这个是最接近于真实情况的仿真。
在实际操作流程中,有时候网表仿真因为意义不是特别大,会被省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网表仿真这一步一般省不了,因为带时序的网表仿真定位问题比较困难,因此,要先在不带时序的网表仿真中解决问题。

网友D(2010-01-21):
其实没有特别严格的定义,一般对RTL代码的仿真都可以认为是RTL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