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keil ,遇到了一些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9-01-03):
刚刚接触keil ,遇到了一些问题,请大家指教
小弟目前刚刚接触keil ,遇到了一些问题,请大家指教: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A800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怎么解决呢??
access
原因
permission
error

网友A:
说的再详细一点,是执行什么样的程序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B:
你的程序中有非法字符,可能是由于在全角下输入了空格键或是注释条前有全角下的空格或是非法字符,请仔细检查

网友C:
你是不是输入中文并且有了删除动作了?keil比较恶心,输入中文后删除得两次才能删掉(一个中文两个字节),要是少删一次,就会多一个非正常ASCII码的字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