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连接网络打印机?

楼主:
在wm5.0中如何连接网络打印机, 网络打印机是在公网上的一台共享打印机, 需要在wm5.0中连接上这台共享打印机, 并打印wm5.0中的内容.

哪位高手能够提供一点思路

网友:
打印机没玩过,打酱油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驱动这块, 假如远程电脑上的打印机在远程电脑上能够正常使用, 但是wince手持设备这边也同样需要对该打印机的型号进行支持, 请问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在远程写一个程序,接收CE终端的命令来调用打印机,CE就不需要驱动的.
如果CE直接操作打印机,驱动肯定是少不了的.就像PC上,也需要驱动一样.

网友:
嘿, 老大, 你随便回来意思哈回答我的问题撒, 100分列

网友:
在我眼里100分不算什么,-_-…

网友:
需要网络与打印机驱动的支持

网友:
打印机驱动这块, 加入远程电脑上的打印机在远程电脑上能够正常使用, 但是wince手持设备这边也同样需要对该打印机的型号进行支持, 请问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打印机驱动这块, 假如远程电脑上的打印机在远程电脑上能够正常使用, 但是wince手持设备这边也同样需要对该打印机的型号进行支持, 请问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