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访问
osee644

楼主(2010-06-29):
提示:

网友A:
晕!
google一下,这种问题居然拿有人也遇见过!
http://bluefish.blog.51cto.com/214870/58139
刚开始我也怀疑系统时间的问题,可是以前我也遇见过系统时间到期,VS2005都打不开,而这次是可以打开的,哎哎,我又被欺骗了。
好家伙,180天的试用版4个月就over了.还好vs2005还可以打开工程.
结果:更改系统时间,将系统时间前推几个月再makeimage就好了.
何老师的博客也有说明: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9/02/14/1390730.html
自己真的...太懒了...
希望后面的兄弟伙接起!散分!
同时祝西班牙赢得今晚伊比利亚半岛德比的胜利!

网友B:
不用更改时间。
直接破解即可。
在PB安装目录下有个etkremov.inf,试用期是以此文件的创建日期来计算的。将其删除,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再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这个文件,否则由于filesystem 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总是沿用老文件的创建时间。

网友C:
删除etkremov.inf,然后从别的文件夹中建一个etkremov.inf,把它copy到原来目录下,这样才行

网友:
两种方法都可以,我试了~~
3X~~
没人来算了~~~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