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如何实现程序自删除

楼主:
搜了一些自删除的程序和思路,全都是PC的,在EVC下不能运行,请问有谁做过EVC下程序的自删除

网友A:
LZ,可以先介绍一下你查找到的PC上的操作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先介绍一下你查找到的PC上的操作方法吗?

http://www.catch22.net/tuts/selfdel

网友:
可以复制另一程序到temp目录,用这个删除欲删除的东西。自删除在PC机上有好多例子,但是在WINCE上好像不太好弄

网友:
一般来说,程序在运行时不能被删除的,自己删除自己真的无法直接实现。

但可以考虑实现一后台程序,当程序要自删除时发消息给后台程序,然后程序退出、再由后台程序完成删除动作。

梦中的风景线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自删除-----?
这就好比自杀了,还要自己把自己的尸体处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执行一个bat文件,或者调用其他的命令
进行程序的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