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sd卡更新nk
LFAN
LFAN

网友A(2009-09-20):
关于sd卡更新nk
用sd卡更新nk是不是过程是不是:
把要更新的nk.bin放到sd卡中 -》eboot根据全局变量从sd卡中读取nk.bin -> eboot 把在sd卡中读到的nk.bin写到flash中(这步不知道写到flash中是一bin的格式还是nb0的格式) -》到这里更新nk完成可以把sd卡中的nk删掉-》如果eboot没检测到sd卡中有nk。bin 则通过全局变量从flash中读nk。bin -》然后启动wince系统
这是我的理解 正确吗? 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指点
wince

网友B:
总的来说就是要把nk放到sd卡里,至于eboot要不要把它放到flash里,还是直接从sd卡把系统启动,这个看你怎么设计的。我认为没什么固定的模式,完全看你想怎么做。

网友C:
存储到FLASH中的都是nb0的,未压缩的内容,至于是否从SD卡中删除等内容就完全看你们产品的要求了。

网友D:
“直接从sd卡把系统启动”,会不会很慢啊?

网友E:
可以启动 呵呵速度是很慢毕竟是要拷贝镜像 镜像越大时间越长,multibin 没试过

网友F:
搞定了 我走的是把nk写到flash中去,还没有做直接从sd卡吧系统启动,那样哦话太爽了 我们的系统是128m的nor如果去掉那钱可以省不少呵呵 intel 的flash就是贵啊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只要设置下pb里面的那个write runtime img to flash ram中就可以了式式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