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点数和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
将100.25十进制转换成短浮点数格式
把十进制数沾化成为二进制数
100.25=1100100.01
规格化二进制
1100100.01=1.10010001X2的6次方
计算出阶码(偏置码+阶码真值)
1111111+110=10000101
以短点数格式存储该数
因为;
         符号位=0
         阶码=10000101
         尾数=10010001000000000000000

我就不懂了,那个尾数后面添加15个0,难道是尾数值是23的缘故?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改变了值,总感觉不对劲。

网友:
浮点数的存储中,尾数全都是以1为个位数的二进制小数
也就是说尾数=10010001000000000000000
则代表真实值为1.1001000100000000000000
你这样子在算一下,看结果如何
这种方式可以节省一个位的存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