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处理器模式切换

楼主:
处理器模式可以通过软件控制进行切换,但是不知道是在KEIL那里怎么设置模式?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cpsr 寄存器是反映当前工作 模式的 你可以查看技术手册 ,通过代码实现

网友A:
找到 cpsr寄存器的地址,指针方式,定义一下。直接修改cpsr的值。就可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 cpsr寄存器的地址,指针方式,定义一下。直接修改cpsr的值。就可实现了。

你这样对寄存器的操作是错的,内部寄存器无法用映射过的地址来定位。
修改cpsr正确的应该是这样
mrs        r0,cpsr
bic        r0,r0,#0x1f
orr        r0,r0,#0xd3
msr        cpsr,r
这段代码把cpu工作模式设为SVC32。
要注意先读出,再写回,防止发生意外。

网友:
改模式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 cpsr寄存器的地址,指针方式,定义一下。直接修改cpsr的值。就可实现了。

你这样对寄存器的操作是错的,内部寄存器无法用映射过的地址来定位。
修改cpsr正确的应该是这样
mrs        r0,cpsr
bic        r0,r0,#0x1f
orr        r0,r0,#0xd3
msr        cpsr,r
这段代码把cpu工作模式设为SVC3……

高手。

网友:
直接嵌一段汇编去修改cpsr就可以了。

网友:
在一个模式下做完后返回就可以了。有段时间没做这个了

ldr pc,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