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支持哪种类型的数据库

楼主(2009-02-12):
WINCE支持哪种类型的数据库
小弟对数据库不了解
现在做的项目要加个数据库
做过此类项目的高手指点下
WINCE支持哪种数据库 比较实用简单的
access 2003?
数据库
项目
WindowCE

网友A:
access 不支持
SQL Lite好像可以

网友B:
SQL CE是WINCE自带,只要定制OS时选中了,就可以直接开发基于SQLCE的数据库程序,现在一般推荐用OLE的吧。
SQL Lite是开源的,不是wince提供的,需要去网站下对应的dll。开发也很方便。
access不支持。

网友C:
WINCE上用数据库 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啊?

网友D:
CE版的SQL.

网友E:
有几种可以用,不过个人推荐sqlite,我现在都改成sqlite了。

网友F:
sqlite比较好用,free & open

网友G:
有没有相关的例程提供我参考下啊
都没弄过数据库
基本流程都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