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PPC怎么连接不上SQLServer了?

楼主:
在05年左右的时候,的确使用VS2003直接过SQLServer2000,

现在使用VS2005时,竟然连接不上了?不知道啥原因?

        //打开连接
        public bool SQLOpen(string ip)
        {
            try
            {
                if (SQLConn == null)
                {
                    SQLConn = new SqlConnection();
                    SQLConn.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 = 192.168.55.100;Initial Catalog = db_hotel;User ID = sa;Password =" ; //_SQLConnectionString;
                }
                if (SQLConn.State != System.Data.ConnectionState.Open)
                {
                    //SQLConn.ConnectionTimeout = 10;
                    SQLConn.Open();
                }
            }
            catch(System.Exception ex)
            {
                //连接SQLServer2000数据库失败!
                MessageBox.Show(SQLConn.ConnectionString);
                //MessageBox.Show("连接SQLServer2000数据库失败!" + ex.ToString(), _msgTitle);
                _msgTitle = ex.ToString();
                return false;
            }

            //连接成功
            return true;
         }

大家看看我的代码,是代码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环境:1、winxp + ppc2003模拟器
      2、winxp + pda (ppc v4.20.0),这个看不出来是2002还是算2003哦。

这里实物环境我使用的是USB连接。

可否说说可能出现的情况呢?同步软件我也安装了。

网友:
SQL Server是sp3吧,原来这个都会导致连不上,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一大早起来又测试了。

以上代码在pda连接win2000系统中是可以连接win20000机器中的SQLServer2000的

看来是xp系统的设置问题了。但怎么也找不到原因哦。

附:在win2000中可以通过查询分析器或应用程序连接到xp系统中的sqlserver数据库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pda中无法连接上。。

网友:
现在eeworld人气是差不少,还是今天是周末,没人来??

还好,自己终于研究搞好了。

犯了一个致命的但非常不该犯的错误。

我的xp机器上面的sqlserver没有打sp4的补丁。

真是郁闷又惊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