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电源管理的几个疑惑?

楼主:
平台2440,BSP是优龙的.在电源管理部分遇到了些问题,

问题一: 在定制系统的时候 选择电源管理部分的组件为FULL 环境变量SYSGEN_PM = 1 可是运行后在控制面板中没有 "电源" 这一项. 之前在一个帖子上见过类似的问题 可是没有给出答案 是不是还要配置什么地方?

问题二: 直接修改注册表中Timeouts下的几个idle和Suspend的时间,都改成30秒来测试,发现系统并没有挂起, 这部分的功能是PM.dll所实现的吧? 系统默认是把GWES的电源管理给禁止了.

问题三: 目前点击"开始"里的"挂起",可以实现系统休眠,并能通过按键唤醒.现在的系统没有加什么特别耗能的硬件,电流测试结果: 正常情况    186 mA
      关闭背光    100mA 左右
      休眠后      50 mA

      目标是要调到休眠后5 mA以下,现在问题一大堆,真不知道从何下手,这两天把PB帮助里的电源管理部分文档粗略的看了一遍, 下面应该从哪里下手来降低功耗?  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在休眠的时候把音频、显示等设备的电源切断

网友A:
1.控制面板的那个电源图标定义CPLMAIN_POWER这个宏就会用了

2.改了注册表的timeouts以后,还要触发一个命名事件,PM才知道timer要更新

在你改完注册表以后,加下面这段代码
HANDLE 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ReloadActivityTimeouts"));
if (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
        SetEvent(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CloseHandle(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
这个功能是PM实现的,代码在public里面,开源的。只有设备注册为PM可管理的类型,代码里支持,PM才会去管理设备电源,GWES的电源管理还是在工作的

3.降低睡眠功耗和PM关系不是很大,PM只管理设备状态切换和睡眠唤醒流程。睡眠功耗高,应该是某些模块没关闭或者硬件IO口有电流流出造成的,检查下硬件或者驱动里睡眠时的操作。

网友:
每天一贴,友情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控制面板的那个电源图标定义CPLMAIN_POWER这个宏就会用了

2.改了注册表的timeouts以后,还要触发一个命名事件,PM才知道timer要更新

在你改完注册表以后,加下面这段代码
HANDLE 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ReloadActivityTimeouts"));
if (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
SetEvent(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CloseHandle(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
这个功能是PM实现的,代码在public里面,开源的。只有设备注册为PM可管理的类型,代码里支持,PM才会去管理设备电源,GWES的电源管理还是在工作的

3.降低睡眠功耗和PM关系不是很大,PM只管理设备状态切换和睡眠唤醒流程。睡眠功耗高,应该是某些模块没关闭或者硬件IO口有电流流出造成的,检查下硬件或者驱动里睡眠时的操作。

1. CPLMAIN_XXX 的宏应该在哪里定义比较好?
3. 我现在一步步检查硬件,发现cpu的休眠电流就有20mA 以上 怀疑是ConfigStopGPIO( )里面的I/O口设置有问题.明天先把cpu的电流降下来.
   现在又有个新的问题,如何配置休眠时的GPIO的状态,全部设置为 输出低电平吗?还有上拉电阻怎么设置?
   呵呵  基本比较弱 所以都是些弱弱的问题

网友:
CPLMAIN里的宏是加组件的时候,系统定义的

减小睡眠电流,可以先把所有模块都关了,然后是所有IO口的状态

有些模块即使关了,睡眠时也会漏电流到CPU的IO口,这就要和模块供应商沟通了

网友:
1.控制面板里的"电源"还是没有出来.
2.ConfigStopGPIO( )里的I/O口修改了一下,确实降低了几十mA的电流,不过硬件基础差,调起来真是太痛苦啦.
3.距离10mA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