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DM9000中获取MAC地址

楼主:
1、DM9000中是否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MAC地址了
2、如果有,那么怎么获取到这个地址
3、如果没有,那么我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来每次生成一个不同的MAC地址

网友A:
MAC地址是保存在EEPROM中的,只要实现EEPROM的读写就可以改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是保存在EEPROM中的,只要实现EEPROM的读写就可以改变了

EEProm是可以读写的,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可能什么都没有,而是需要我去先写入一个值,然后每次去读?

网友:
需要先写入一个的。

网友:
怎么读写EEPROM呢,我先写了一个数据,然后读,怎么都没有读到数据呢?全是0

网友:
读写PHY寄存器都OK,为什么读写EEPROM不行呢,它们的操作不是类似的么????除了控制寄存器和地址寄存器不一样之外?

网友:
DM9000芯片,自己本身是不带EEPROM的,需要外接一个EEPROM才行...

网友:
MAC地址是要写在驱动里面的,不是生产就带的,有需要的请联系我,我公司可提供技术支持和配套MAC码

qq1667698625电话:0577-86677600/13088816477康先生

网友:
友情提供davicom 产品线支持扣扣1547311723

网友:
 1 如果硬件上有EEPEOM,则上电后DM9000AEP会先去eemprom1去数据(含MAC等基本设置)到DM9000AEP;  2 如果没有则需要cpu 通过总线给DM9000AEP 做设置 了.                                   -----------------

我来提供点DM9000AEP,DM9000CEP硬件设计资料

EVB为最精简的DM9000AEP EVB ,同样适用于DM9000CEP,因为DM9000AEPDM9000CEP pin 2 pin. 工程师朋友可根据自己的系统需要选择接口为8bit 或者16bit.方便广大工程师在自己的系统上快速,节约成本扩展以太网接口. EVB 板子接mcu测试通过,并附送相关例程,orcad sch,PCB文件。

DM9000AEP 200N.rar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需技术支持,请联系
QQ:78329135

网友:
MAC是配套DM9000由代理商一比一送的。IC本身是没有烧任何程序。底层驱动也是代理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