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freemole
freemole

网友A(2010-05-16):
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我想请问atmeg128芯片的两个定时器3和定时器0可以同时运行么?能不能够用定时器3来控制定时器0的运行?
void timer3_ovf_isr(void) // 定时器3溢出中断子程序
{
TCNT3H =0x00;
TCNT3L =0x00;
if(j==1)
{ TCCR0=0x02;//开定时器0
j=0;}
if(j==0)
{
TCCR0=0x00;//关断计数器0
PORTB=0x00;//38k端口保持低电平 不输出38K的波
j=1;
}
}
定时器0产生38K的波,定时器3控制定时器0交替在B口输出38K的波 各位看看这个可行不 谢谢了
定时器
子程序

网友:
我学的单片机没定时器3只有定时器0.1(51系列)和定时器2(仅52系列)
以下是用定时器1控制定时器0产生38k的方波
#include
sbit P1_1=P1^1;
void main()
{ TMOD=0x52;
TH0=0xe6;TL0=0xe6;
TH1=0x3c;TH0=0xb0;
EA=1;
ET0=1;ET1=1;
TR0=1;TR1=1;
while(1);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P1_1=!p1_1
}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TH1=0x3c;TL1=0xb0;
TR0=!TR0;
}
以上是以T1控制T0每隔50ms产生38k的方波程序,编译通过,但未测试。

网友B:
可以的,在一个定时器里,开启另外一个定时器,是可以的。不过要看看你的两个定时器的中断时间会不会有冲突,假如允许有冲突的话,你要设置好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