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实现4位数码管扫面显示不正常

楼主:
小弟在初学PIC时候遇到了这个难处。
我用PIC扫描时总是不能实现正常显示。以下是我的代码
unsigned int k;
void delay(ms)
{
        int a,b;
        for(a=ms;a>0;a--)
                        for(b=11;b>0;b--);
}

void main()
{

        TRISC=0x00;    //用C口做片选,D口做段选
        TRISD=0x00;
        TRISB2=0;
        while(1)
        {

        PORTD=0XB0;    //D口输出数据表格第1个数据0
        PORTC=0x01;        //点亮第1位数码管
        delay(1);            //延时一定时间,保证数码管亮度

        PORTD=0XA4;    //显示数据1
        PORTC=0x02;
        delay(1);

        PORTD=0XF9;    //显示数据2
        PORTC=0x04;
        delay(1);

        PORTD=0XC0;    //显示数据3
        PORTC=0x08;
        delay(1);

     }

}

这样做不能使数码管显示正常,同学说是因为片选改变时间跟段选数据改变时间不一样有关。于是我又换了种方法。
用D口做8位片选输出,每个输出端与锁存器74LS373相连,通过B2口的高低电平控制锁存器输出端何时关闭与开启,来让片选与段选挫开。

unsigned const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1,2,3,4,5,6,7,8,9
unsigned const char table1[]={0x08,0x04,0x02,0x01};         //片选 1000,0100,0010,0001四个
void delay(ms)
{
        int a,b;
        for(a=ms;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TRISC=0x00;  //C口做片选
        TRISD=0x00;  //D口做段选

        TRISB2=0;  //用B2口作为控制锁存器是否有效,低电平使锁存器74LS373的(OE)'的有效
        while(1)
        {
                for(k=4;k>0;k--)
                {
                        RB2=1;     //关闭锁存器的输出
                        PORTD=table[k-1];
                        PORTC=table1[k-1];     //先片选
                        RB2=0;                //开启寄存器的输出,开始段选
                         delay(1);         //延时1ms
                 }

网友:
切换到下一个位显示时,先把上一位的显示清0,再下一位片选,一然的话,会有拖影现像,这样速度快的话,就是乱乱的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