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ARM的步骤是什么

楼主:
学ARM的步骤是什么,有一定51基础,堆嵌入式有点意思,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好的论坛,最好是有个纲要了。

网友:
想学,就买块板子吧

网友:
买块开发板是比较重要的,开发板的资料也要全一些

网友:
有一定51基础 那就好办了,那就买个ARM开发板,然后了解ARM体系结构,跟51对比着学比较快,然后学习ADS下的程序,这些都搞定后,就可以整操作系统了,看看启动代码,写写驱动,整整应用程序,这些都够学一阵子的了

网友:
首先有资料比较全的开发版很重要,因为毕竟很多的东西都需要实践才可以掌握的。

其次你有51的基础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一开始不在ARM上跑系统的话,ARM就是一个大的单片机(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当然ARM的体系结构还是和51有区别的。

最后玩熟以后做一些系统移植和开发(Linux、Wince等),然后再自由发挥做一些更加有趣的东东了

                                                         (一个菜鸟之见)

网友:
买块开发板,按照开发板的例程做实验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ARM,建议LZ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问别人怎么学上,多花点时间自己去学下,就能摸到门道了。
阿南说过一句话,“我讨厌徘徊,宁可花时间去尝试失败,然后总结经验。”
建议LZ去这个论坛看看,免费培训的,YY上讲课,LZ只要按照他们的纲要学下去就可以了,呵呵,我也在跟着他们学。
http://www.arm79.com/index.php?m=bbs

本次ARM培训课程的上课时间,暂定为隔天晚上8点开始进行。 X_7cwPY
上课时间是:10月20日,22日,24日,... 3H_mR j9th
W;Rx(o>
       本次培训课程安排分三个阶段进行,总共44课。期间会根据进度安排和学员要求做不同程度的调整。 Gj~1eS
woHB![Q,
第一阶段:ARM体系结构篇 pzo9?/-
第1课 如何开始ARM的学习 uB(16|W>S
第2课 ARM体系结构概述 8sDbvVh1F
第3课 ARM指令集之一 B@:c 8}2.
第4课 ARM指令集之二 14[+PoF^A
第5课 ARM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A]CdgA
第6课 ARM存储系统之MMU -xJ_5
第7课 ARM存储系统之cache }Htnhom0n
第8课 ARM异常中断处理 A9*( O)
F:PaVr3q
第二阶段:2440硬件资源篇 Q}KNtNCpx
第1课 嵌入式系统概述 sr0.4VU1
第2课 2440硬件资源之处理器与内存 |ZEZ@y^
第3课 2440硬件资源之Nandflash与clock K[wOK
第4课 2440硬件资源之DMA、PWM与Timer AL%gqt]
第5课 2440硬件资源之UART与IO端口 )KZ1Z$<
第6课 2440硬件资源之PWM与Timer RL|13CG OP
第7课 2440硬件资源之USB dQoZh E
第8课 2440硬件资源之中断与LCD控制器 NDw+bR-
第9课 2440硬件资源之ADC与触摸屏接口 ?[$=5?
第10课 2440硬件资源之RTC与看门狗 @/S6P-4
第11课 2440硬件资源之SD卡与I2C \htL\m^$9
第12课 2440硬件资源之I2S与SPI *cjH]MQ0Ak
[C GFzxz$
第三阶段:嵌入式亲临实战篇 rsbd DTy
第1课 开发板快速体验(任何一款开发板均可) -{Lc?=
第2课 ADS安装与简单使用 "3!!G=s P
第3课 ADS集成开发环境攻略 }yCw|B|a
第4课 交叉编译环境构建与配置 CgLS2
第5课 嵌入式Linux使用基础 O"otzla
第6课 GCC与make !i0jk,[B=
第7课 Bootloader原理分析 oB 9t&yM
第8课 嵌入式Linux C语言基础(可选) -*[?E!F
第9课 vivi与u-boot U] 2fV|Hn
第10课 task同步与通信之一 &G5=?ub
第11课 task同步与通信之二 a:C'N4K
第12课 嵌入式OS之存储管理 j1!P:(
第13课 嵌入式文件系统之CramFS )"  H$1
第14课 嵌入式文件系统之YAFFS 9N9dQ}[:g
第15课 嵌入式文件系统之JFFS B/IPG~aMEZ
第16课 嵌入式内核移植之一 B,SH9,
第17课 嵌入式内核移植之二 1'5I]D ec
第18课 嵌入式内核移植之三 >uN`q1?l'
第19课 嵌入式驱动开发之一 KKm0@Y
第20课 嵌入式驱动开发之二 ({3hX"C@Q
第21课 嵌入式linux网络编程之一 )!1; =
第22课 嵌入式linux网络编程之二 0G/VbS
第23课 MiniGUI图形界面设计之一 nZ>bOP+,
第24课 MiniGUI图形界面设计之二

网友:
楼主 建议你买块开发板,具体看你想那家的ARM,如果是用NXP的LPC系列,就去周立功买,他们做的东西比较不错,稳定,淘宝上也有些其他的开发板,可以看看。

开发环境很就以前比较流行ADS,目前感觉KEIL C 更主流;
本身你有51的基础,用KEIL C更方面。

对照开发的资料,先模仿,再创新;
祝愿你早日学有所成。

网友:
买板子,看视频,学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