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urces.cmn和sources的问题,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楼主:
大家好请问:

    1.sources.cmn和sources有什么区别?
    2.sources.cmn里面的这些环境变量代表的是什么???
      希望大家能给个注释!!!!!
      谢谢啦 !!!

WINCEOEM=1
WINCECPU=1
NOMIPS16CODE=1
RELEASETYPE=PLATFORM

_PLATCOMMONLIB=$(_PLATFORMROOT)\common\lib

_COMMONPUBROOT=$(_PUBLICROOT)\common
__PROJROOT=$(_PROJECTROOT)

_OEM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_OEMINCPATH=$(_OEM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inc;
_OEMINCPATH=$(_OEM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ddk\inc;

_ISV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INCLUDES=$(_TARGETPLATROOT)\src\inc;
INCLUDES=$(INCLUDES);$(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inc

网友:
这些定义,看名称都可以猜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定义(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WINCEOEM:设置该值表示需要使用WinCE下的一些公用的库和头文件
WINCECPU:用于说明为指定的CPU编译,这样被编译出来的目标文件会被放在_TGTCPU环境变量所指定的子目录下面
NOMIPS16CODE:此值在_TGTCPU环境变量是MIPS16时使用
RELEASETYPE:设置编译后生成文件存放的路径,PLATFORM:PLATFORM

下面继续

网友:
就是路径居多。网上很多说明了。

网友:
sources.cmn是Common Source文件,BSP内所有的源代码编译都会用到该文件。
source文件是针对特定目录的,只对当前目录有效。
里面的内容具体是什么意思,建议楼主看看帮助。

网友:
sources.cmn里面定义一些比较常用的名词或环境变量或路径
sources是针对当前目录的一些编译单位的环境变量或指定如何编译DLL等(将哪些文件或库编译进去)

网友:
已SPI为例
Sources文件(告诉编译器和连接器如何编译及连接本驱动程序)
TARGETNAME=SPI   //驱动动态库名字
RELEASETYPE=PLATFORM   //发布类型,BSP包中的一个驱动
TARGETTYPE=DYNLINK  //目标类型为动态库
TARGETLIBS=$(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需要连接的库
DEFFILE=SPI.def  //.def文件名称
DLLENTRY=DllEntry//动态入口函数名称 :DllEntry
SOURCES=SPI.c//要编译的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