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k9f1208)效验问题????

楼主:
nand的效验是在烧完一个page后进行还是在烧完一个block才进行

网友:
具体细节你可以看一下BSP的源代码

网友:
引用楼主 ialwaysgo 的回复:
nand的效验是在烧完一个page后进行还是在烧完一个block才进行

是在烧写一个PAGE的前半部分结束得到前256字节的效验和,在后256结束时得到后三字节效验。最后在512字节写入完成后,把16字节的冗余包括效验写入。至此一页完成,读的时候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