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用KITL调试网卡驱动,MmmapIOspace函数问题

楼主:
PHYSICAL_ADDRESS phyAddr;
       phyAddr.QuadPart=pAdapter->m_ulIOBaseAddress;
       pHardware->m_ulVIoAddr=(ULONG)MmMapIoSpace(phyAddr,256,FALSE);
       RETAILMSG(TRUE, (TEXT("base virtual address 0x%x\r\n"), pHardware->m_ulVIoAddr));

pAdapter->m_ulIOBaseAddress的地址是0x10000300
隐射之后是0x210300,虚拟隐射表中
g_oalAddressTable

        DCD     0x80000000, 0x30000000, 64      ; 64 MB DRAM BANK 6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2
        DCD     0x86000000, 0x1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3

这个地址为什么会出现错误,我单步调试时,出现另一个问题如图

需要导入文件,我的网卡是KSZ8841

网友:
WINCE用的是ARM的虚拟地址,隐射的0x210300这个地址,WINCE识别不了吧,你说的多个虚拟地址也应该在我的隐射表内啊,可这个地址根本不是啊,单步调试为什么会弹出需要调入文件这个是为什么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没有错,MmMapIoSpace会把地址映射到slot0
一个物理地址是可以对应多个虚拟地址的

网友A:
这个地址没有错,MmMapIoSpace会把地址映射到slot0
一个物理地址是可以对应多个虚拟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