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 FLASH K9F1208U0C的读写问题

楼主:
   EP9315的CPU,以前用的K9F1208U0B,读写正常,换成K9F1208U0C之后读写也能读写,但总需要经过ECC校验更正读写的数据(从调试信息中看出),但把系统的总线频率调低之后,读写又完全正常,在驱动中每条指令之后加延时for(i=0;i<100;i++)也没有改善,NAND用的是用的CS1作读写控制,用GPIO口做片选,用的地址线作为ALE和CLE信号,在网上看过很多k9f1208u0b换成u0c遇到的读写问题,但都没有答案,小弟第一次做NAND驱动,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是的,对比了两个datasheet之间的差别,时序上是满足要求的,用的是ce4.2的系统,现在怀疑的是9315本身的时序和nand芯片不兼容的

网友:
是不是按照新FLASH的datasheet的时序开发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