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系统开机的时候加入一个开机图片,是放在Eboot中好呢,还是放在OAL里好呢

楼主:
环境:
OS: WinCE5.0/6.0
CPU: J9[arm9]

想在系统开机的时候加入一个开机图片,是放在Eboot中好呢,还是放在OAL里好呢?

网友:
放 Eboot, 可以早点看到图.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放哪好?肯定没有绝对的答案

主要是看项目的要求,如用户可修改开机图片等。

网友:
多谢Paul, Chao @ Techware 和91program
总结一下:
放到eboot:可以尽早显示图片
放到oal:可以更好的照顾客户体验,可以让他们更换图片
结贴
再次感谢两位

网友A:
放在eboot也是可以更换图片的,呵呵,关键在于你怎么实现了,个人建议e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eboot也是可以更换图片的,呵呵,关键在于你怎么实现了,个人建议eboot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