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etDatabaseInfoEx函数如何使用?

楼主:
{0};
CEGUID guid = info.guid;
CEOID

网友:
CeSetDatabaseInfoEx --> 设置数据库的各种参数.

需要先mount数据库.

网友:
能给电示例代码吗?

网友:
CeSetDatabaseInfo MSDN上的定义和windbase.h的定义怎么不同呀?
MSDN上定义如下:
BOOL CeSetDatabaseInfo(PCEGUID pGuid,CEOID oidDbase,CEDBASEINFO* pNewInfo);
没有 CeSetDatabaseInfoEx的定义
windbase.h中定义如下:
BOOL CeSetDatabaseInfo (CEOID oidDbase, CEDBASEINFO *pNewInfo);
BOOL CeSetDatabaseInfoEx (PCEGUID pguid, CEOID oidDbase, CEDBASEINFO *pNewInfo);
我到底该相信谁呀?

网友:
CeSetDatabaseInfo 的使用还是没有调通,不过换思路了:
把数据库名和另外一个名字做一一对应,用表记录这种对应关系,只需要改映射的名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