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SIM300短信发送的问题
accp
accp

网友A(2009-03-24):
关于SIM300短信发送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正在使用sim300 GPRS模块,我用AVR mega16单片机控制模块进行短息发送,我用串口调试过了,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用单片机进行调试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大家可以给点建议?
问题
GPRS

网友B:
出现什么问题啊?
串口通信还正常么?

网友C(2009-05-16):
我的情况刚好相反啊,在arm开发板上发短信上网都没有问题(通过电平转换的MCU(TTL)->RS232->SIM300(TTL)连接的,但是在PC机的超级终端或者串口助手等工具发AT指令给sim300没有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毫无头绪,那位遇到过类似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