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 中设置not using atl属性

楼主(2009-02-28):
Evc4.0 中设置not using atl属性
各位大侠,如题,请帮忙,谢谢。
大侠

网友A:
不问LZ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网友:
在VS2005中,可以在工程属性中设置not using atl,但是我在Evc4.0 中找不到如何设置not using atl属性,请指教。

网友B:
我用Evc,但没有见过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