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外部存储器之间是怎么通信的?

楼主(2009-07-16):
51单片机与外部存储器之间是怎么通信的?
我对这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也不知该怎么问了。我似乎想知道他们的时序关系。哪位前辈能详细给我讲讲呢!手头也没有书参考!谢谢了
通信
存储器

网友A:
总线,一般来说,跟RAM直接都是并行数据、地址总线;跟其他存储器件,如FLASH、EEPROM等,有SPI、IIC、QDR、RAMBUS等

网友B:
外设不一样,通信方式也不一样;看物理是怎么连线的;或许uart 或许 spi 等等 都有各自的协议。

网友C:
楼主深入看下基础教程吧,应该就能明白了。

网友D:
说到底就是一协议问题
约定好什么状态时要发数据,什么状态是接受数据,数据是并行的还是串行的,是地位在前还是高位再前,
并行的我现在还没接触过
穿行的只用过SPI,I2C,UART

网友E:
找找你要用的存储器的芯片手册
里面一清二楚
厂家怕你不明白,都写得清清楚楚滴

网友F:
51单片机的书关于访问外部存储器的时序写的都很详细

网友G:
按资料做

网友H:
既可以并行,也可以串行

网友I:
哇!谢谢楼上各位,我已经明白了。非常感谢呵呵。。。

网友J(2010-06-29):
不是吧,楼主太强大了,这样也能明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