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 tcp只能收发不了

楼主(2009-06-07):
mc39i tcp只能收发不了
使用外置协议栈,UDP,收发正常, TCP 3次握手过后 tcp只能接收.发送到 服务端的数据,收不到包,
发收的整个包 协议解析正常
数据
服务端

网友A:
是不是服务端的防火墙的原因?

网友B:
gprs 上网,外置协议找原因,,发送的数据包,ethereal分析了是正确的.
服务端没有抓到数据包,只有三次握手包

网友C:
高人们救偶一把吧,

网友D:
江湖救急啊

网友E:
你有没有换一个服务器端的程序?或者用另外一个客户端来测试一下....
这个服务器端的程序的问题是首先要排除掉的.

网友F(2009-07-15):
at^ssmss=?(设置短消息存储顺序)^SSMSS: (0,1)
查一下这个状态是否为1;
MC39我不清楚,不过TC35的板本此状态有改变默认值变化了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