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读取温度的问题

楼主:
我已经把程序写好了··但是读出来的一直都是0,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啊··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子程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_CONVER 0x44  //开始温度转换
#define T_CONFIG 0x5f  //11位转换
#define T_READ 0xbe    //读暂存器
#define T_WRITE 0x4e   //写暂存器
#define T_ROM_JMP 0xcc  //忽略64ROM地址
#define T_cont  0.0625  //温度转换常数

sbit DQ = P0^0;  //DS18B20数据输出端
bit REC_suc = 0;  //DS18B20成功复位标志位
bit T_sign;   //温度正负符号
float temp = 0;  //转换好的温度数值
unsigned char t_bai,t_shi,t_ge,t_feng; //温度转换好的各个位
bit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DS18B20_send(unsigned char in_data); //DS18B20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函数
void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数值
void temp_data_turn(float in_data); //温度转换

void Delayus(uchar us)
{
    while(us--);
}

bit DS18B20_init()
{
bit tem = 1;
  unsigned char i = 1,j = 0;
  DQ = 0;
  j ++;
  DQ = 1;
  Delayus(2);
  while(REC_suc == 0)
{
     DQ = 0;
     Delayus(100);
     DQ = 1;
     Delayus(10);  //等待DS18B20作出相应
     while(1)
    {
   i = DQ;
       if(i == 0)
      {
    REC_suc = 1;
    tem = i ;
    Delayus(70);
    break;
   }
    }
  DQ = 1;
}
  REC_suc = 0;
  return tem;
}

void DS18B20_send(unsigned char in_data)
{
    unsigned char i,out_data,k,j = 0;
    out_data = in_data;
    for(i = 1; i < 9; i++)  //串行发送数据
{
     DQ = 0;
  _nop_();
     _nop_();
     k = out_data&0x01;
  if(k == 0x01)    //判断数据  写1
  {
   DQ = 1;
     }
  else       //写0
     {
   DQ = 0;
  }
  Delayus(9);  //延时62us
  DQ = 1;
     out_data = _cror_(out_data,1);  //循环左移1位
   }
DQ = 1;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
{
   unsigned char i,in_data,k,j = 0;
   in_data = 0;
   for(i = 1; i < 9; i ++)  //串行发送数据
   {
   DQ = 0;
  _nop_();
     _nop_();
  DQ=1;
  j ++;
  _nop_();
     _nop_();
  k = DQ;     //读DQ端
  if(k == 1)     //读到的数据是1
  {
      in_data = in_data|0x01;
  }
   else
  {
      in_data = in_data|0x00;
  }
  Delayus(7);  //延时51us
  DQ=1;
  in_data = _cror_(in_data,1); //循环左移1位
  j ++;
   }
   return(in_data);
}

void Read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T_L = 0;
unsigned char T_H = 0;
unsigned char k;
DS18B20_init();
DS18B20_send(T_ROM_JMP);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DS18B20_send(T_CONVER); //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init();
DS18B20_send(T_ROM_JMP);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DS18B20_send(T_READ);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_L=DS18B20_read();
T_H=DS18B20_read();

k = T_H&0xf8;
if(k == 0xf8)
T_sign = 1;   //温度是负数
T_sign = 0;  //温度是正数

T_H = T_H&0x07;
temp = (T_H*256+T_L)*T_cont;
}

void temp_data_turn(float in_data)
{
  unsigned int y;
  in_data = in_data*10; //数值扩大10倍,精度到0.1
  t_bai = in_data/1000;
  y = (unsigned int)in_data%1000;
  t_shi = y/100;
  y = y%100;
  t_ge = y/10;
  t_feng = y%1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单片机的指令周期不一样导致的,适当调整一下延时量

我已经在网上找了很多版本了···我昨天晚上也是调这个延时还是没反映···我用的51晶振是12M的··

网友:
对了··我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一个标志量,返回的是0 说明初始化应该成功了啊···但是就是读不出来啊··温度··

网友B:
DS1802那个IO上拉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1802那个IO上拉了没有?

我接了个4k的电阻接在io口上没上拉···但是现在没有出现0了···出现的数字都是一样的啦

网友:
温度转换和温度读取之间应该有个延时吧,
DS18B20_send(T_ROM_JMP);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DS18B20_send(T_CONVER); // 启动温度转换
延时750ms左右吧
DS18B20_init();
DS18B20_send(T_ROM_JMP);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DS18B20_send(T_READ);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网友:
或者直接把显示程序加到那个位置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网友:
网上有很多现成的程序的

可能主要是时序不对。

还有:
18b20转换时间好像跟设置的精度有关系,最慢时可能要750ms吧? 忘了
所以给指令之后可能要等一会才有结果的。

网友:
网上有很多现成的程序的,一般你要注意一下晶振的数值。
再就是上拉电阻一般事10k呢。

网友:
哈哈,我刚搞定,又一个兄弟在问了。

网友:
时序不对。。。

网友:
时序不对!

网友:
恩,学习一下了!

网友:
把延时函数的具体时间标注出来
对照时序图
我觉得是时序不对
我记得初始化的时候 要有480--960US的延时的 是信号量

网友:
要注意DS18B20在应答后要有一个延时。
void ds18b20_rst(void)
{
        DDRB |= (1 << DQ);                        // 输出
        PORTB &= ~(1 << DQ);                        // 0电平
        _delay_us (100);
        _delay_us (100);
        _delay_us (100);
        _delay_us (100);
        _delay_us (100);
        _delay_us (100);
        PORTB |= (1 << DQ);                        // 输出高
        DDRB &= ~(1 << DQ);                        // 读
        _delay_us (50);                                // 等待50uS
        while (PINB & (1 << DQ));                // 等待DS18B20应答脉冲
        _delay_us (100);
        _delay_us (100);
        _delay_us (100);
        _delay_us (100);
        _delay_us (100);
        _delay_us (100);
}

网友:
首先DS18B20 上电默认要精度为12位,转换时间为750ms,
楼主怎么解决的  ,详细分享下,
我的读出来的数据总是0xff, 初始化是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