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latform builder 链接不上库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一个芯片,需要特定的算法,所以必须用它自带的库。现在我能确定,该库是wince5.0平台的,且是个静态库。即我手上有.lib,.pdb,及.h文件。我在sources的TARGETLIBS加库,结果不行,后来查到TARGETLIBS是加动态库的,我就用SOURCELIBS来加,结果也不行。谁能告诉我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加呀???高分求答案!

网友:
1.怎么个不行法?
2.你是怎么加的?

把你的细节说清楚。因为你的方法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
我把我的sources贴出来吧
TARGETNAME=eboot
TARGETTYPE=PROGRAM
RELEASETYPE=PLATFORM
EXEENTRY=StartUp

WINCECPU=1
NOMIPS16CODE=1

INCLUDES=$(INCLUDES);$(_PUBLICROOT)\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inc
INCLUDES=$(INCLUDES);..\..\inc;$(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Inc;$(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Core\VFL;$(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OAM\OSLess;
ADEFINES=-pd "_TGTCPU SETS \"$(_TGTCPU)\"" $(ADEFINES)
CDEFINES=$(CDEFINES) -DPPSH_PROTOCOL_NOTIMEOUT -DCOREDLL
LDEFINES=-subsystem:native /DEBUG /DEBUGTYPE:CV /FIXED:NO

TARGETLIBS=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oal_memory_s3c2450.lib  \
!IF "$(BSP_TYPE)"=="$(BSP_SMDK2443)"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oal_cache_s3c2450_920.lib   \
!ENDIF
!IF "$(BSP_TYPE)"=="$(BSP_SMDK2450)"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oal_cache_s3c2450_926.lib   \
!ENDIF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kitl.lib             \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log.lib              \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blnk.lib             \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blcommon.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eboot.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ne2kdbg.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ddk_io.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fulllibc.lib                  \
        $(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Lib\$(_TGTCPU)\$(WINCEDEBUG)\$(WMR_FIL)_$(WMR_NAND_SUPPORT)_FIL.lib        \
        $(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Lib\$(_TGTCPU)\$(WINCEDEBUG)\FTL_$(WMR_NAND_SUPPORT).lib                \
        $(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Lib\$(_TGTCPU)\$(WINCEDEBUG)\VFL_$(WMR_NAND_SUPPORT).lib                \
        $(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Lib\$(_TGTCPU)\$(WINCEDEBUG)\EbootWMROAM.lib        \
        $(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Lib\$(_TGTCPU)\$(WINCEDEBUG)\wmrglobal.lib        \
        $(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Lib\$(_TGTCPU)\$(WINCEDEBUG)\bootpart.lib        \
        $(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Lib\$(_TGTCPU)\$(WINCEDEBUG)\WMR_Utils.lib        \

SOURCES= \
    startup.s   \
    util.s      \
    main.c      \
    debug.c     \
    ether.c     \
    flash.c     \
    nand.cpp    \
    usb.c        \
    usbs.s        \
    dm9000dbg.c
#    S3C2450X_NAND_opt.s        \

WINCETARGETFILES=BootImage

网友:
是不是链接的库路径有问题哦。......

网友:
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在TARGETLIBS里加了$(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Lib\$(_TGTCPU)\$(WINCEDEBUG)\XXXX.lib        \
并把XXXX.lib文件放在了此路径下 .h文件放在了别的所需的.h文件同一路径下
结果不行

网友A:
第二次试,我用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XXXX.lib \
结果pb报错 说找不到source

网友:
我真没招了

网友B:
你去$(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XXXX.lib \ 看看有没有这个lib再说嘛

网友:
LZ 可否将 pb 的错误讯息一并贴出来, 不然大家只能各凭想像, 提出一些方法, 不见得帮得了你.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次试,我用SOURCELIBS= \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XXXX.lib \
结果pb报错 说找不到source

为什么在SOURCELIBS用_COMMONOAKROOT的路径?
你试过在SOURCELIBS用这个吗?
$(_TARGETPLATROOT)\src\Whimory\Lib\$(_TGTCPU)\$(WINCEDEBUG)\XXXX.lib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XXXX.lib \ 看看有没有这个lib再说嘛

肯定是有啊!我自己加的库!我能不把这个加上吗

网友:
怎么个不行法呢?错误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去$(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XXXX.lib \ 看看有没有这个lib再说嘛

肯定是有啊!我自己加的库!我能不把这个加上吗

加到COMMON里边了还是加到自己的BSP里边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 sources里加的没有问题 是.h文件里的宏定义与wince的定义有冲突 屏蔽了就好了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我来接分,哈哈哈哈。。。。。。

网友:
看看,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