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文件工具应用的疑惑

楼主:
  各位大侠: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我看了一些嵌入式开发的板子资料,发现他们里面的软体调试基本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使用ADS1.2编译了生成的BOOT.bin等三个文件,二是通过WINDOWS CE生长NK.NB0文件。这样很麻烦,不利于提高工作面效率。
   请问,是否可以直接通过WINDOWS CE生长NK.NB0文件就可以完成整个系统功能的,包括LCD的显示?
   若可以,请问使用ADS1.2编译了生成的BOOT.bin等三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BOOT.bin : bootloader
NK.bin: 内核文件

网友:
bootloader使用WINDOW CE不是也可以编译的嘛?
为什么一定要用ADS1.2编译?

网友A:
bootloader是否可以用evc/vs2008編譯不知道,但是沒有見過有人這樣做.
至於為什么要這么麻煩,等你多看點書,多做點實在的事就會知道,不這樣做才叫麻煩.

....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ADS可以生成较小的bin文件,有一些硬件对bootloaer的大小有限制(一般是从nand启动的就有)。PB编译不出那么小的文件,所以要用A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是否可以用evc/vs2008編譯不知道,但是沒有見過有人這樣做.
至於為什么要這么麻煩,等你多看點書,多做點實在的事就會知道,不這樣做才叫麻煩.

....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

   三楼的兄弟,话不是你这样说的。第一,你的回复和我的问题有些出入,我是问bootloader是否可以在WINDOWS CE里面编译使用,并且WINDOWS CE里面本身也有bootloader编译的工作需要做。
   另外,提出这个问题,是对于ADS和WINDOWS CE功能的检讨,希望能够使工作更加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