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S.h SmsSetMessageNotification截获短信

楼主(2009-11-26):
SMS.h SmsSetMessageNotification截获短信
有人使用SmsSetMessageNotification接收短信成功过吗?
短信
成功

网友A:
CE6.0 or Mobile?
截获SMS不会这样简单的,一个函数就可以搞定

网友B:
不是一个函数就可以搞定的,使用这个函数当然还要添加其他的函数,我是问有人使用sms.lib这个库中的函数截获短信成功吗?我这做CE6的短信截获,我用的CE的机器中,只含有sms.dll关于短信的库,所以我想使用SmsSetMessageNotification,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网上没有看到太多关于使用这个函数的例子?不知道有人使用成功过吗?能给个例子吗?不胜感激

网友C(2010-04-12):
同样问题
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