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降沿触发

楼主:
CE_ADS1211=1:
SCLK=O;
CE_ADS1211=0:
语句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下降沿触发
其中CE是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SCLK是时钟信号.

网友:
如何实现下降沿触发采集512的等距点

网友:
如何实现下降沿触发采集512的等距点,这个要用定时器噢,你让定时器每512就产生一个中断,然后去采集数据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楼主 ljwhyjh 的帖子:
CE_ADS1211=1:
SCLK=O;
CE_ADS1211=0:
语句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下降沿触发
其中CE是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SCLK是时钟信号.

这个有点类似位操作,没有什么下降沿吧,下降沿触发只要配置相关寄存器即可。

网友A:
什么平台?什么外设?对外接口是什么?SPI?还是自己定义的?需要采集的信号是直接输入进来的?还是通过接口去读取的?

花点时间将问题描述清楚,更便于快速获得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平台?什么外设?对外接口是什么?SPI?还是自己定义的?需要采集的信号是直接输入进来的?还是通过接口去读取的?

花点时间将问题描述清楚,更便于快速获得答案。

同意l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平台?什么外设?对外接口是什么?SPI?还是自己定义的?需要采集的信号是直接输入进来的?还是通过接口去读取的?

花点时间将问题描述清楚,更便于快速获得答案。

就是啊,让回答问题的人费劲的肯定得不到答案。

网友:
看不懂哦

网友B:
利用单片机AT89C52将ADS1211采集的三路信号经过转换过来之后直接输入到单片机中去,采用轮流采集的方式,如何发送脉冲才能实现512个等距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单片机AT89C52将ADS1211采集的三路信号经过转换过来之后直接输入到单片机中去,采用轮流采集的方式,如何发送脉冲才能实现512个等距点.

这个问题比较深奥。

“89C52将采集的信号输入到单片机中去”跟“如何发送脉冲实现512个等距点”两者有什么关联呢?
89C52已经是单片机了,还需要送到哪个单片机去?

“采用轮流采集的方式,如何发送脉冲才能实现512个等距点”,“采集方式”和“发送脉冲”需要有关联吗?因为你前面描述提到两个cpu(一个89C52,一个单片机),那么89C52负责采集,那发送脉冲哪个负责?

我们不是你项目的成员,对你的项目一无所知,所以最好能从你的描述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才能更快的提出我们的想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数据采集板是以AT89C52 MCU 为核心,以完成高精度的数据采集为目的的单片机系统。主要由MCU AT89C52 、A/ D 芯片ads1211外扩RAM等几部分组成,
为了便于圆柱度误差形貌的重构,每一截面处的采样点应均匀分布在采样圆周上,如何发送脉冲才实现等距的采样呢,

网友:
还是看不目标。能不能请先“建模”(理工科常用术语),规定“函数的输入输出参数”(程序设计),实现完整细致的“需求分析”(项目管理)。

简化需求后是否是:从89C52发送脉冲,实现等距采样?
“发送脉冲”和“采样”是什么关系?两者间的关联是否有严格的数学算法可以实现?

网友:
‘其中CE是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SCLK是时钟信号’
是不是AD1211的特点?我猜:之前使AD1211做好准备,这次SCLK=0使AD1211开始采样。这三句应在时钟中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