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驱动问题,驱动LED,求助大家

楼主:
是驱动LED小灯的代码,小弟不明白里面定义的这个变量啥意思, pdatabuf,gpioNum, gpioState,还有

                 pdatabuf = (BYTE*)pBuf;
                 gpioNum = *pdatabuf++;
                 gpioState = *pdatabuf;

     这三句具体什么作用。

if(gpioNum == 0 )    //这里可以选择你要用的gpio口 GPFO3,4,5,6
if(gpioState == 1)

这两句也看不懂。麻烦老大帮忙解答一下。
DWORD GPI_Write(DWORD dwData, LPCVOID pBuf, DWORD Len)
{

                 BYTE* pdatabuf;
                 BYTE  gpioNum;
                 BYTE  gpioState;
                 pdatabuf = (BYTE*)pBuf;
                 gpioNum = *pdatabuf++;
                 gpioState = *pdatabuf;
                 RETAILMSG(1,(TEXT("*****GPILED: GPI_Write\r\n")));
                 if(gpioNum == 0 )    //这里可以选择你要用的gpio口 GPFO3,4,5,6
                 {
                         v_pIOPregs->GPBCON |= (1<<(gpioNum*2+10));
                          v_pIOPregs->GPBCON &= ~(1<<(gpioNum*2+11));
                          v_pIOPregs->GPBUP &=  ~(1<
                         if(gpioState == 1)
                         {
                                 v_pIOPregs->GPBDAT &= ~(1<                               RETAILMSG(1,(TEXT("*****GPILED: led011111111111111\r\n")));
                         }
                          else
                         {
                                 v_pIOPregs->GPBDAT |= (1<                              RETAILMSG(1,(TEXT("*****GPILED: led0222222222222222222\r\n")));
                         }
                 }

网友:
你是从网上下载的代码吧?要根据所用的硬件来分析的,可能这个板有几个LED,或者可以选择把LED接在不同的IO口上。

你只要按照普通的IO口来操作LED就可以了,不需要他的这几个参数。

网友:
我用的开发板是飞凌的FL2440这是实验指导书上的代码。看了好久看不懂,着急上火啊

网友:
搞的那么复杂?直接看LED接在那个GPIO上。然后操作把IO设置成普通GPIO。输出为1或0。

网友:
对照2440芯片手册看就懂了

BYTE* pdatabuf;
BYTE gpioNum;
BYTE gpioState; //三个用来做判断的局部变量
DWORD GPI_Write(DWORD dwData, LPCVOID pBuf, DWORD Len)
{

BYTE* pdatabuf;
BYTE gpioNum;
BYTE gpioState;
pdatabuf = (BYTE*)pBuf;
gpioNum = *pdatabuf++;      //就程序分析应该是传入控制GPB的哪一个口
gpioState = *pdatabuf;
RETAILMSG(1,(TEXT("*****GPILED: GPI_Write\r\n")));
if(gpioNum == 0 ) //这里可以选择你要用的gpio口 GPFO3,4,5,6
{
v_pIOPregs->GPBCON |= (1<<(gpioNum*2+10));
v_pIOPregs->GPBCON &= ~(1<<(gpioNum*2+11));
v_pIOPregs->GPBUP &= ~(1<
//设置成输出模式
if(gpioState == 1) //拉高
{
v_pIOPregs->GPBDAT &= ~(1<
RETAILMSG(1,(TEXT("*****GPILED: led011111111111111\r\n")));
}
else //拉低
{
v_pIOPregs->GPBDAT |= (1<
RETAILMSG(1,(TEXT("*****GPILED: led0222222222222222222\r\n")));
}
}

没手册,大概分析了下,你对照手册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函数 GPI_Write(DWORD dwData, LPCVOID pBuf, DWORD Len)作用是根据pBuf中的内容对具体的GPIO端口进行写操作,貌似dwData、Len都没用到。
pBuf指向的内存的第一个字节存储的是gpioNum,通过
   pdatabuf = (BYTE*)pBuf;
   gpioNum = *pdatabuf++;
实现。
  pBuf指向的内存的第二个字节存储的是gpioState ,通过
   gpioState = *pdatabuf;
实现。
   if(gpioNum == 0 ) 用于判断选择的GPIO口,这里只对数值为0的情况进行了处理,gpioNum =0对应GPB5,你也可以添加
   if(gpioNum == 3/4/5/6 )来处理其他GPIO口。

网友:
对着原理图,芯片手册 仔细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