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WINDOWS不同系统和环境下对实时处理的比较问题

楼主:
如果要应用到接口信号的检测处理,同时对检测信号作时间精度作记录,对单片机,ARM7,ARM9,LINUX系统,WINDOWS系统的这些应用,排除处理器相关性,谁能给出一些区别的地方在哪里?单片机机器语言和底层的实时性最高?要是算时间的话晶振频率偏低,ARM9时钟晶振频率高些,但实时性还跟其系统的驱动有相关?WINDOWS系统如对PCI接口通信响应慢些?处理速度和时间精度高,从时实性和时间精度上如何综合对比和取舍它们?????

网友:
都不是实时的系统。。。

网友:
LINUX 在patch一此补丁后,实时性会好一些

要求高,就考虑vxWorks

网友:
一般而言,系统越小,实时性越好,VxWorks实时不错,但是太贵,可以搞ucos

网友:
VXWORKS吧,另外你是打算用单片机还是用ARM9?要不要带操作系统?这些都说清楚了。

网友:
如果只是单进程的应用,建议不要用操作系统了,你这里说的任何操作系统都不实时,用arm7直接跑实时性是最好的。

网友:
裸机实时性最好呵呵
不过如果是多个任务 还是用操作系统较好
对于单片机 就裸机吧 RAM太小 速度也不高 跑RTOS完全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