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擦除及读写NandFlash

楼主:
平台:s3c2440a + wince5.0
参考了文章
在“Src\Common\Smartmedia\Fmd\fmd.cpp”中做了如下修改

BOOL FMD_OEMIoControl(DWORD dwIoControlCode, PBYTE pInBuf, DWORD nInBufSize,
                      PBYTE 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PDWORD pBytesReturned)
{
    RETAILMSG(1, (TEXT("FMD_OEMIoControl: control code is 0x%x\r\n"), dwIoControlCode));
    switch(dwIoControlCode)
    {
        #if 0
        case IOCTL_FMD_GET_INTERFACE:
            if (!pOutBuf || nOutBufSize < sizeof(FMDInterface))
            {
                 DEBUGMSG(1, (TEXT("FMD_OEMIoControl: IOCTL_FMD_GET_INTERFACE bad parameter(s).\r\n")));
                 return(FALSE);
            }
            pInterface->cbSize = sizeof(FMDInterface);
            pInterface->pInit = FMD_Init;
            pInterface->pDeInit = FMD_Deinit;
            pInterface->pGetInfo = FMD_GetInfo;
            pInterface->pGetInfoEx = NULL; //FMD_GetInfoEx;
            pInterface->pGetBlockStatus = FMD_GetBlockStatus;
            pInterface->pSetBlockStatus = FMD_SetBlockStatus;
            pInterface->pReadSector = FMD_ReadSector;
            pInterface->pWriteSector = FMD_WriteSector;
            pInterface->pEraseBlock = FMD_EraseBlock;
            pInterface->pPowerUp = FMD_PowerUp;
            pInterface->pPowerDown = FMD_PowerDown;
            pInterface->pGetPhysSectorAddr = NULL;
            pInterface->pOEMIoControl = FMD_OEMIoControl;
            break;

       case IOCTL_READ_FLASH_SECTOR:
            FMD_ReadSector(..);                //调用读Sector函数
            break;
       case IOCTL_WRITE_FLASH_SECTOR:
            FMD_WriteSector(..);                //调用写Sector函数
            break;
       case IOCTL_ERASE_FLASH_BLOCK:
            FMD_EraseBlock(..);               //调用擦除Block函数
            break;
       #endif

       case IOCTL_READ_FLASH_ID:
            *pOutBuf = ReadFlashID() >> 8;
            *(pOutBuf+1) = ReadFlashID() & 0xff;
            nOutBufSize = 2;

       default:
            DEBUGMSG(1, (TEXT("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x).\r\n"), dwIoControlCode));
            return(FALSE);
    }

    return(TRUE);
}

PB5.0中编译修改的fmd.cpp通过,然后在VS2008的应用程序中,使用如下方法:

HANDLE hReadFlashIDDev;
hReadFlashIDDev = CreateFile(TEXT("DSK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hReadFlashID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_T("Open Flash Device Failed"));
}
else
{
    iRet = DeviceIoControl(hReadFlashIDDev, IOCTL_READ_FLASH_ID, NULL, 0, ReadBuffer, ReadBufferSize,
                            NULL, NULL);
}

编译运行后,hReadFlashIDDev 一直是 INVALID_HANDLE_VALUE,也就是说驱动“DSK1”没有打开,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flash注册表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Folder"="Resident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Flags"=dword:2

请问系统加载的flash驱动应该是"smflash.dll" , "Prefix"是"DSK",那在应用程序中CreateFile("DSK1:")应该是可以的呀,怎么没打开呢?
我查看注册表,发现在BuiltIn中并没有“smflash.dll”,这是为什么???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是不是可以再WinCE的应用中对nand flash的每一个block都进行读写和擦除呀?

网友:
多谢指点!!!
测试通过,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结贴。

网友:
答案重新贴一下
打开方法不对,使用下面的试一试:

HANDLE hReadFlashIDDev;
hReadFlashIDDev=OpenStore(L"SMFLASH");
if(hReadFlashID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_T("Open Flash Device Failed"));
}
else
{
    iRet = DeviceIoControl(hReadFlashIDDev, IOCTL_READ_FLASH_ID, NULL, 0, ReadBuffer, ReadBufferSize,
                            NULL, NULL);
}

另外可能要加入些头文件Storemgr.h的。

用EVC编译是可以的,VS2008未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