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wince搭建环境

楼主:
各位高手,我搭建wince的开发环境已经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没成功
我只是想用visual studio 2005开发一个可以在手机上跑的程序,请问我到底要安装那些软件呀~~~

网友:
你手机是啥系统的啊,我Windows mobile 6.1,在2008你开发没有任何问题,2005里安装了相应SDK应该就没问题了啊

网友:
一般就可以了啊  再装个sp1吧

网友:
只需要安装visual studio 2005就可以了,它会自带模拟器的,可以开发出WM的应用程序并模拟运行

网友:
LZ,说说你的环境搭建过程

网友:
装个vs 2005加一个mobile的sdk就可以了吧

网友:
1 ActiveSync
2 VS2005
3 VS2005 SP1
4 .net compact framework 2.0 sp1
5 sdk(你可以到微软官网下载一个WM的SDK和中文模拟器)
这些装完就可以了
其中VS2005 SP1有点BT
安装的时候系统盘最好留下大于4G的空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ActiveSync
2 VS2005
3 VS2005 SP1
4 .net compact framework 2.0 sp1
5 sdk(你可以到微软官网下载一个WM的SDK和中文模拟器)
这些装完就可以了
其中VS2005 SP1有点BT
安装的时候系统盘最好留下大于4G的空间
...

下一个wince标准sdk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