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下载Vxworks Image

楼主:
 我想通过串口下载镜像文件到目标机,config,h文件配置如下: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tsfs(0,0)PC-12032051:/vxWorks

主机上只有一个串口,所以这就把打印信息输出到屏幕了,#define  INCLUDE_PC_CONSOLE

#undef CONSOLE_TTY
#define CONSOLE_TTY         NONE
#undef WDB_TTY_CHANNEL
#define WDB_TTY_CHANNEL     0
#undef WDB_COMM_TYPE
#define WDB_COMM_TYPE  WDB_COMM_SERIAL
#undef  WDB_TTY_BAUD
#define WDB_TTY_BAUD    38400
#define INCLUDE_TSFS_BOOT

现在问题是我用主机端的 workbench 连接目标板时连不上,板子启动后屏幕就停到了V1.6++++++++++++++++++++++++++++++++++++++++++++++ +++++++++++++++++++++++++++++++++++++++++++++++++++ +++++++++++++++++++++++++++++++++++++++++++++++++++ 这里。
我是一步步按照网上的配置来的,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很紧急啊很紧急~~

网友:
串口的没配过  帮顶

网友:
默认情况下串口启动的时候,会启动虚拟console的,就会看不见了。把INCLUDE_TSFS_BOOT_VIO_CONSOLE关闭就可以了。
bootConfig.c中找到:
#ifdef  INCLUDE_TSFS_BOOT                /* boot via Target Server File System */
#if ((WDB_COMM_TYPE == WDB_COMM_SERIAL) && \
        (CONSOLE_TTY == NONE || CONSOLE_TTY == WDB_TTY_CHANNEL))
#define INCLUDE_TSFS_BOOT_VIO_CONSOLE        /* needed for Target Server Console */
#endif

将其改为:
#ifdef  INCLUDE_TSFS_BOOT                /* boot via Target Server File System */

#if ((WDB_COMM_TYPE == WDB_COMM_SERIAL) && \
        (CONSOLE_TTY == NONE || CONSOLE_TTY == WDB_TTY_CHANNEL))
#undef INCLUDE_TSFS_BOOT_VIO_CONSOLE        /* needed for Target Server Console */
#endif

网友:
引用楼主 skysolo 的回复:
我想通过串口下载镜像文件到目标机,config,h文件配置如下: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tsfs(0,0)PC-12032051:/vxWorks

主机上只有一个串口,所以这就把打印信息输出到屏幕了,#define INCLUDE_PC_CONSOLE

#undef CONSOLE_TTY
#define CONSOLE_TTY NONE
……

小弟新手
请问你调用什么函数输出在屏幕上了?

屏幕的借口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