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产生的中断请求,如何获取来响应自己的程序呢?

楼主:
定时器产生的中断请求,如何获取来响应自己的程序呢?
我想利用定时器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时,执行我写的一段程序,怎么获取定时器的这个中断呢?
有例程最好,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如何写,是不是中断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新手求指教啊~~~~

网友:
要看你是否有操作系统。
如果只从CPU上来说,当中断发生时,CPU会跳转到一定的向量地址,你只要把你的程序放到那段地址上就行了。
有的CPU的中断向量地址段很短,所以需要二次跳转。
如果有操作系统的话,一般向操作系统注册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是否有操作系统。
如果只从CPU上来说,当中断发生时,CPU会跳转到一定的向量地址,你只要把你的程序放到那段地址上就行了。
有的CPU的中断向量地址段很短,所以需要二次跳转。
如果有操作系统的话,一般向操作系统注册一下就行了。

能不能具体点,我用的是ARM2440,有操作系统 WINCE,我想做定时的驱动然后驱动里响应中断,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看看硬件连接是在CPU的哪个中断上,然后对应器件手册找到中断向量号,用操作系统的中断注册函数把你写的中断服务程序挂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硬件连接是在CPU的哪个中断上,然后对应器件手册找到中断向量号,用操作系统的中断注册函数把你写的中断服务程序挂上就OK了

有没具体的例子啊~~拜托了,操作上还是有点疑问~~

网友:
看你是什么操作系统了,vxWorks中是用intConnect函数的,看看这个函数的帮助就可以大致了解了,相信其他的操作系统也有类似的函数。

网友C:
哈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需求应该就是看门狗。。。。看手册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需求应该就是看门狗。。。。看手册很容易。

不是看门狗 ,是时钟,我不知道在驱动里怎么做时钟调用中断~~有没高人指点啊~~急盼

网友D:
我做一个电子钟是这样做的
中断服务函数如下
U8 RTC_FLAG=0x00;
func(……)

rtc_flag=0x01;

在你程序中有一个
extern U8 rtc_flag;
while(1)
{
    if(rtc_flag=0x01)
    {
      rtc_flag=0x00;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一个电子钟是这样做的
中断服务函数如下
U8 RTC_FLAG=0x00;
func(……)

rtc_flag=0x01;

在你程序中有一个
extern U8 rtc_flag;
while(1)
{
? ? if(rtc_flag=0x01)
? ? {
? ? ? rtc_flag=0x00;
? ? }
}

我需要的是时钟驱动中断~~~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