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程序查错

楼主:
在keil编译 错误一大堆烦死了,大家帮帮忙看下 哪出问题了
先谢谢了
#include
sbit p3_0=P3^0;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int cheak(unsigned char *jj);
void scankey();
int n=0;

main()
{
        unsigned char code tab[7]={0xc0,0xf9,0xa4,0xb0,0xbf,0x86,0x8c};
        unsigned char code mima[5]={0x01,0x00,0x01,0x00};
        unsigned char data mimabuf[5];
        P0=0xff;
        while(1)
        {
                P1=tab[4];
                p3_0=1;
                n=0;
                mimabuf[3]=255;
                while(mimabuf[3]==255)
                {
                        scankey();
                }

                if(cheak(mimabuf))
                {
                        P1=tab[5];
                        p3_0=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j=0;j                 for(i=0;i<255;i++);
}
void scankey()
{
        if(p0_0==0)
        {
                delay(20);
                if(p0_0==0)
                {
                        P1=tab[1];
                        mimabuf[n++]=1;
                }
                while(p0_0==0);
        }

        if(p0_1==0)
        {
                delay(20);
                if(p0_1==0)
                {
                        P1=tab[0];
                        mimabuf[n++]=0;
                }
                while(p0_1==0);
        }
}
int cheak(unsigned char *jj)
{
        char i;
        for(i=0;i<4;i++)
        {
                if(mima!=jj)
                {
                        return 0;
                }
        }
        return 1;
}

网友:
main() 改为void main(void)
mima[5] 与mimabuf[5] 定义在main()函数内,void scankey() 与 int cheak(unsigned char *jj) 是不能访问的。

另:键盘扫描写得有点理想化,没考虑按键抖动问题吧?

网友:
在keil编译 错误一大堆????

错误信息贴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