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系统中怎么保护自己的软件!

楼主:
设备和系统都是别人已经做好了的。我只是在上面开发。

现在想解决一个问题,我的软件安装到这个设备上之后,怎么才能保护她,被人拷贝走之后不能使用。
我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在自己的软件上加点什么东西。WinCE系统和硬件是已经做好的。

我想过两种方法:
1.注册表
   这种方法太容易被破解。

2.附加文件
   这个说法可能不太正确,就是说在安装我的软件的时候,我给他多拷贝一个文件到用户不知道的地方,然后他如果只拷贝软件到另外一台设备,这个设备如果没有这个文件,那么这个驱动就无法使用。
    这个方法也容易被破解,而且一般WinCE系统出了nandflash之外,没有地方能够保存文件,这种方法也不是很好。

请教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实现这个软件保护

网友:
获取一个硬件的唯一ID【如NOR flash】,算出一个机器码,每台设备都需要注册!有点麻烦啊

网友:
同ls 每台设备都要注册,确实比较麻烦
而且如果注册的话,还可以注册失败就自动删除

网友:
我们也为此事烦恼呢。

网友:
加上一个加密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这个wince系统有专用的sdk,比如它某个库同一般wince不同,那就用这个sdk编译(加上那个库的api),别人拷贝出来也没法用

网友:
注册码的却是很麻烦,
我这个设备是批量生产的,他们现在要一台一台的安装这个软件,已经觉得很麻烦了,如果还要每台注册,那就更麻烦了啊

加一个加密芯片就更不现实了,硬件和系统都是已经做好了。我们没法改的

网友A:
如果没有硬件上的支持,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有硬件ID,可以用来加密,是最好的,但是操作起来会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硬件上的支持,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有硬件ID,可以用来加密,是最好的,但是操作起来会比较麻烦.

那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方法呢。

网友:
如果成本允许,可以使用支持WinCE系统的USB加密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硬件上的支持,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有硬件ID,可以用来加密,是最好的,但是操作起来会比较麻烦.

那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方法呢。

弄个加密芯片吧。呵呵。

网友:
其时,可以通过判断主程序文件存不存在,不存在,则退出进程,因为主UI程序的文件命名是任意,比较少人注意到,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