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设计

楼主:
我说的这个电源模块设计是医疗仪器上用的

1.输入有24v于12v两路。不共地
2.主控板上有5v供电的地方是7805从12v分支稳压过来。
2.功率100w以内

我们现在的方案是
变压器220v输入,输出两路24v和14v;
然后24v这一路经过7824稳压。
14v这一路经过7812稳压还有7805稳压成5v一个分支。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电压不稳定,输入的220v电压稍微不稳定的话后面输出必然受影响。
负载能力就变差;
如果输入电压过高240v时候就造成后面的主控板受影响比较严重。

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问题比较简单,但很实际

拜托各位大侠!!
给分不是很高,但是我仅有的。

网友A:
买现成的开关电源便宜,不然就自己用工频变压器+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现成的开关电源便宜,不然就自己用工频变压器+DCDC

推荐个现成的开关电源。谢谢

网友:
我都用新星、新雷能和铭纬的开关电源,楼主可以去google下

网友:
直接采用 广州金升阳的AC-DC模块就OK.

2.功率100w以内???
楼主还是确定下具体功率要求,100W也太有点大吧,呵呵

网友:
系列号  功率(W) 输入电压(V) 输出电压(V) 输出路数  隔离电压(V)  封装形式
LB03-10Bxx  3  85-264  3.3,5,12,15,24  1        3000     DIP
LB05-10Axx  5  85-264  ±5,±12,±15,±24  2         3000   DIP
LB05-10Bxx  5  85-264  3.3,5,9,12,15,24  1       3000  DIP
LB05-10D05...  5  85-264  5/5,5/12,5/15,5/24  2  3000  DIP
LB10-10Axx  10  85-264  ±5,±12,±15  2            3000  DIP
LB10-10Bxx  10  85-264  3.3,5,9,12,15,24  1     3000  DIP
、、、、、、、、、、、、、、、、、

很很多啊。具体请看:
http://www.mornsun.cn/cn/product_inf.aspx?typeID=17
我们的产品就是用这类ACDC模块、

网友:
先感谢下
再仔细看

网友B:
你真的好可爱哦!,100W还直接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好可爱哦!,100W还直接DC-DC

朋友说的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