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看看你哪个程序完全站掉了

网友:
用排除法测试,这个真是不好说了.

网友:
估计有一个周期性的东西占住CPU,好比如中断、定时器等。

网友:
打开 isr ,打印物理中断。呵呵。
看看有啥不正常。

网友:
最小化系统,慢慢排除。

网友:
有可能是在保存注册表,查查这方面。

你用的是MLC吗?

网友:
看不出什么问题。可以把驱动全去掉看看有没有这种现象。用排除法看看吧。还有可能会不会是最小系统走线的问题呢?

网友:
恩,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池驱动的问题
解决思路还就是排除法,把驱动先卸掉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