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WindowsMobile集成了红外模块,红外设备怎么开 ...

楼主(2009-09-15):
怎么判断WindowsMobile集成了红外模块,红外设备怎么开关?
没有找到API来判断设备是否支持红外。
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红外通信中,一般而言红外并没有开启、关闭之类的状态。
难道红外设备就不能开关了?
但在一些WM手机的“通信管理”中,是可以打开关闭红外的,求解。
设备

网友A:
这个需要驱动的支持
没有驱动支持,要查询某个硬件不太可能

网友B:
那根据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IrCOMM\Unimodem]这一项的是否存在,来判断是否有红外模块可以么?

网友C: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驱动,查询,枚举注册表吧。

网友E:
谢谢gooogleman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呢?

网友F:
自己顶一下

网友G:
继续求解~
恳请大家帮忙。